请教L-I865GVE挡Logo

楼主(2010-08-08):
今天下雨打了几个很响的雷,有客户拿来三台机器,两台网卡坏,路由和猫坏都已经解决

剩下一台开机挡LOGO,开机过程中如果快速按“TAB”键显示如下画面,然后任何反应都没有,
下网卡无果,请师傅指点。谢谢!

叫用户换板了

网友:
联想的主板啊 做南桥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可以先换个I/O

网友:
手头没有这个IO,用户着急返回了

网友:
有没有换过内存供电的MOS管,有的建议换成3055的再试一下

网友:
都是雷击的,这台机器应该是 南桥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