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64 1564笔记本I3 I5 I7 CPU机器安装XP系统后运行变慢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0-08-08):
戴尔Inspiron新灵越1464 1564系列笔记本I3 I5 I7 CPU机器安装XP系统后运行变慢的解决方案!
本人给客户出一台戴尔Inspiron 灵越 14(I1464D-238)I3 350M CPU...的笔记本,本来这款笔记本带的是WIN7戴尔OEM家庭普通版的系统,由于客户要求改装XP的操作系统,于是我就按照客户要求对硬盘进行重新分区后把XP系统安装了进去...在安装XP系统的过程中运行很慢,比平时一般装系统的时间要慢2到3倍左右,(郁闷中...这么高配置的机器装系统怎么会如此之慢?),终于等到系统安装完成了,无奈系统安装完成后启动和运行更是很慢,开机启动过程需要的时间很长大约要3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启动进入到桌面,进入桌面后运行程序也是很慢很卡的样子,刚开始以为是系统版本及驱动兼容性问题,于是又重新拿正常安装版的XP系统光盘进行安装,这次安装完成后还是一样!客户以为是我卖给她的本子有问题,于是跟客户百般解释,心想本子应该没问题可能是因为I系列的CPU主板芯片组较高造成的和XP系统不兼容现象,呵呵~终于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现将解决方案在此分享给大家,希望对那些还没有碰到过此问题的同行或是正在寻找此问题解决方法的同行有所帮助!
戴尔1464 1564系列笔记本I3 I5 I7 CPU机器安装XP系统后运行变慢的解决方案如下:
首先下载帖子下面的附件:ATA2AHCI.zip ,然后将里面的两个文件解压到任一文件夹之后鼠标右键点击解压的ATA2AHCI.INF文件,选择安装,
安装过程很快,一闪即逝就表示已经安装成功了,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按F2进入BIOS,修改Advanced中的SATA Operation为AHCI ,

保存设置并重启计算机,再次进入操作系统后下载安装下面的最新版Intel Matrix Storage补丁,然后再次重启计算机即可.
Intel Matrix Storage补丁下载地址:http://drivers.mydrivers.com/drivers/356-142674-Intel-ICH7R-ICH8R-ICH9R-ICH10R-Matrix-St/
附件 ATA2AHCI.zip 下载:

网友:
坤哥,,哈哈,不错哦,,很有分析的思路,,希望下次你能多访问我的贴吧,谢谢了,,支持你了

网友:
BIOS中的这个选项,原来是没有的吗

网友:
有,在安装ATA2AHCI硬盘模式驱动前XP系统下是不能将其设置为AHCI的,XP系统下在安装ATA2AHCI硬盘模式驱动前只能设置成ATA模式,之前如果设置成AHCI模式的话机器进系统会蓝屏的,但是XP下如果保持ATA模式不变的话由于其和XP兼容性不好,会表现为系统运行很慢的很吃力的,你想如果一台I系列CPU配置的机器运行XP都很吃力的话谁会受的了啊,除非装WIN7系统,但是有些人现在还用不惯WIN7系统

网友(2010-09-14):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不知道降低BIOS版本能行吗

网友:
  在系统下装个串口驱动可以吗?

网友:
随机驱动光盘里面应该有这个驱动,没有的话到笔记本厂商官网下载。

网友:
在AHCI模式下如何开启NCQ?检查发现并没有自动开启呀。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支持下,原来是这样的,前几天还听同事说起过win7改XP后变慢的事情,原来真的有这回事!

网友:
还没有接触到这样的问题  谢谢楼主的经幡分享啊

网友:
楼主啊,这两个补丁任选其一就行了吧。

网友:
两个都需要,后面的只是管理软件。

网友:
多谢分享啊,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两个补丁任选其一足矣。

网友:
前几天刚来一台DELL 1450 改XP速度不慢。 但是显卡驱动和网卡驱动装不上。 官网上下的不支持。  后面还是用回了原来的WIN7。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