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FX 7900GT显存供电

楼主(2010-08-08):
XFX的7900GT显存供电用了两颗MOS管  AO4410和AO4420 作为上下管
我查了下  这两颗芯片都是单个N沟道的 引脚定义也一样 就是电流不一样

他为什么要用两个不同的型号
手头没同样的芯片 用什么芯片去代替?
代替的话 上下管是不是也要用不同的型号?

网友:
    你从主板上拆两个一样的   换了试试看   如果不行就把显存供电的控制芯片也换了      还有就是你 没说故障

网友:
12V供电和FBVDDQ供电不能用同一个N沟道MOS来代换,找同型号或者到其它板型同位置上拆

网友:
一般我替换的话不去看型号,直接去其他板子上拆一组,上管下管一起换,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