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5鼠标无法使用

楼主(2010-08-08):
昨天拿到一片富士康915,故障为PS/2的鼠标无法使用,键盘没有问题。同时COM口和FLOOPY也出现黄色感叹号。以为是IO不行。更换IO。故障还是一样。现在更换IO之后检测到硬盘之后死机。不知道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如果不接硬盘,直接用U盘可以进入到PE,但是鼠标还是一样不能用。

网友:
你把键盘接口的排容取掉看看

网友:
首先要确定接口无损坏,再量一下5V供电是否到达,取掉滤波电容,最后再考滤I/o或南桥(有少部分是直接到南桥的)

网友:
你真直接 一来就换IO  先看口子有问题没有 然后是口子旁边的排容 最后才是IO和南桥

网友:
对,先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PS2口的供电,时钟,数据线对地阻值,在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鼠标不能用先打两条数据线的对地值  再去掉数据线的滤波电容  不行就刷BIOS
COM口和FLOOPY也出现黄色感叹号  一般是驱动不对才会这样

网友:
要先查DATA和CLK的线路对地阻抗和到IO的线路,重新做系统测试一下

网友:
系统换过不知道有多少个了.都一样.PS/2的供电5V是正常的.时钟和数剧线的对地阻值都有500左右.

网友:
如果接上USB鼠标就正常.还有接上IDE就过不,硬盘一测完就卡机.但是接上SATA硬盘就没有问题,什么事都是正常的.

网友:
查一下供电正常吗》把排容取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