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芯片旁边的25.000晶振,

楼主(2010-08-08):
                      我这有块七彩虹C-P4ACX的主板,,,现象为开机进BIOS自检启动键盘,鼠标不能用,换USB的键盘鼠标也不能用,,测得PS/2接口跳线的中间脚阻值为无穷大,而且IDE硬盘只能在开机BIOS自检里认到,,但是不能进系统,,换80G,SATA硬盘,BIOS自检认不到,,这一切让我想到南桥坏或虚焊极有可能,,接着用万用表测PCI插槽的A14脚,阻值为286欧,测CMOS跳线中间脚和AMD1117稳压器中间脚的阻值都为300多欧,,南桥是ATI做的,,什么型号暂时忘了,,不过我想依据上面的测量南桥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吧,,看到南桥旁边连接有两个晶振,,除32.768的晶振外,,还有一个和集成网卡频率一样的25.000的晶振,我现在手里没有示波器,无法准确测量,请问高手这25.000的晶振作用是什么,,另外出现我这故障有没有可能是它损坏了呢???

网友:
如果主板上没有时钟芯片,这个25.000的晶振相当于时钟IC的晶振

网友:
时钟芯片集成在桥里面!是不是单桥的板子!那就重植看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有时钟芯片,,谁说没有,,
就是有我才搞不懂得这个连接25.000的晶振做什么

网友:
键盘鼠标IDE。SATA硬盘不能用,和南桥芯片旁边的25.000晶振,有关系吗

          上面一篇贴子大家都看到了,,现在我上传图片上来,大家仔细看一下吧

网友:
NV芯片组那个25M晶镇是用来开机的

网友:
我这不是NV的主板啊,,是ATI芯片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一般是USB时钟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