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用电池不能开机不能充电

楼主(2010-08-08):
接到客户一台IBMT43机,客户说用电池不能开机也不能充电,用适配器可以进系统,进系统后看看电表,有60%,可能要拆机检查。裸板插上电池,开机不触发,像这种情况我们常说的要用替换法,确定电池在其他板上能不能开机,正好我自已一台T43,上电池试了下,可以开机 充放电也有,说明电池是好的,找个图纸,上电路图测电池接口引脚阻值正常,在测电压发现Q10是个高电平,他是个P沟道管低电平才能导通,问题就在这,Q10是M2 DRV这个信号控制M2DRV是由U61发出的,如果要想Q10为低电平只好把M2DRV接地,飞条线直接地,这样使Q10为低电平,然后上电池试机,上诊断卡,开机跑码了,上可调电源正常,装机进系统看电表可以充放电,有些朋友会问,怎么拉条线接地呢???这个可以根据分压电阻公式可以算出,US>UG 所以这些条件满足才能导通,此机修复。

网友:
不过我持保留意见,这样修机器有后遗症的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没有彻底解决,是什么导致U61对M2-DRV发出了高电平没有解决

网友:
接地,确实可以说是低电平。这个信号电压就会一直开启,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这样就修复了,那机器上电池,同时又插上电源适配器会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