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复位不跑马

楼主(2010-08-08):
华硕 CPU供电.2V  VTT1.2    复位1.17V  PG1.3V   内存,桥供电都正长!IO发热换后不热了但还是不跑马,请各位说下维修思路!

网友:
今天刷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是想说BIOS刷了没有?
先把BIOS放电看看 不行就压桥和座子看

网友:
对啊。呵呵。刷BIOS试试。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我一般是先放电,再刷BIOS,然后测量总线(其实和按压南北桥一样)。

网友:
再刷BIOS也刷了.北桥也焊了.还时老样!

网友:
刷BIOS故障有没变化啊~

网友:
CPU座看过没有?

网友:
用带灯测试座测试CPU座虚焊没有?

网友:
一般情况下,像这样的BIOS底座,我们应该吹掉它再继续工作

网友:
有些BIOS座接触不好也会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清空CMOS  再就是测BIOS的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 复位 13  14  15  17  24脚电压  用灯座看一下座子  拆网卡 COM口芯片  还不好就只有打各总线的值

网友:
一般是北桥和CPU座虚焊

网友:
我也有一华硕的主板  k8v   故障和楼主的差不多   我的是  若不设置BIOS  能正常启动   但若设置了BIOS 保存重启后就不跑马了   诊断卡停在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