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有哪些测试点?

楼主(2010-08-08):
大家都是怎么样检测 CPU的核内电压的?怎么样快速判断南北桥的好坏???我是一个菜鸟!
cpu
电脑

网友:
你可以量量cpu的供电管,至于南北桥那就得慢慢测量了

网友:
用假负载就可以测量

网友:
CPU供电一般测CPU供电的电感,南北桥的判断方法好多不同的故障也不一样,一般都 是打总线的值或USB接口数据线对地值,

网友:
CPU周围有好几个电感,而且是相连的,红笔接电感,黑笔接地,就可以测量CPU供电了,测量滤波电容两个脚的电压也可以。

网友:
图文并茂才是最好的讲课方法

网友(2010-11-03):
上面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