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跑41

楼主(2010-08-08):
cpu 供电正常,内存供电2.5 时钟1.2,bios供电3.3V 时钟1.5v 复位3.3  ,ide第一脚有5V  请问各位该修哪里?

网友:
刷 BIOS,换内存,换CPU

网友:
41的话先刷个BIOS先,再测量其他的有无问题。

网友:
bios 刷了还跑41!!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41代码BIOS坏 直接刷

网友:
41是BIOS资料错误    老兄  刷BIOS吧

网友:
呵呵!看来刷一下BIOS也不是那么轻松啊!刷不好,还要换个好的芯片啦!

网友:
一般都是BIOS极个别的是IO坏

网友:
要是AMD的你就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