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8):
我有一台17杂牌液晶显示器,开机时要按多次才能开机,开机后不断电(关机)可以正常使用。但断电后,又不能正常开机。现在按很久也开不了机。请问各位师傅:这种故障出在哪里?是不是驱动板上的晶振出了问题?请各位师傅给予帮忙解答。万分感谢!
开不了机

网友:
你先吧开关按键换上试试。

网友:
的帖子
先查下开关电源输出的各电压是否正常。
尤其是MCU供电。

网友:
像这咱杂牌的一搬是按键问题,如果换啦不,先把芯片加焊下,以防虚焊,不行就直接换驱动板吧成本也不高且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