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开机卡LOGO

楼主(2010-08-08):
我遇到一台ASUS开机卡LOGO,BIOS放电后解决问题,可没过一天又恢复原样,本以为有病毒照成,硬盘全格挺了一个星期又恢复原样。再放电仍可解决,但过两天仍还原。请问除了刷BISO应该从何着手

网友:
按ESC看看卡在那了。

网友:
没遇到过能篡改BIOS的病毒
正常开机后测试各项功能都正常不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i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卡到USB上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十之八九,如果有bule tooth,camera先拆下看看。量一下48M CLOCK,不行换桥

网友:
看看南桥时钟或者南桥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独显的可能是显卡

网友:
请问最后怎么搞定的?遇到一台EPC也是这样。。

网友(2010-09-24):
搂板也是 一 样吗 ?独显的 话,做 个显卡看看

网友:
建议楼主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ASUS就那几个毛病,这问题先刷BISO,不好搞南桥

网友:
我有一块英特尔的945G的主板也是开机到LOGO就死机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网卡被雷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