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 I5AC-RL 怪毛病

楼主(2010-08-08):
SY I5AC-RL 不插12辅助电源能开机,插上12就保护,肯定是12V短路了,上管是09N03L,下管是06N03L,请教代换的管子的型号,
电源

网友:
如果你有同型号的肯定换了,只要找一组N沟的上下管换上去就可以啦

网友:
CPU供电功率大用一般的N管代也行,建议用09N03代换。

网友:
维修基本功
的帖子
06N03 09N03 60N03 90N03都可以 如果没有 就去坏板上CPU供电处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