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谙屏

楼主(2010-08-08):
飞利浦 液晶显示器怎么点了有10多分钟就灭了 图像还有就是不亮 在过一会又可以开启了  但是还是点 不长时间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么电源、要么灯管。
这种问题先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再说吧。

网友:
显示器上最常见的是控制MOS坏,高压包坏,高压电容不良,灯管坏,需要检测以后才知道。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