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0的显卡坏

楼主(2010-08-08):
各位大侠小弟有一款宏基的本本显卡坏了
也上过BGA,第一次做好了 但没有玩两天就不行了
后来再上BGA只能是灯管亮 屏不显    接外接显示器花屏
换了芯片问题依旧
     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屏线和屏,如果屏是白屏很可能屏有问题

网友:
显卡确定做好了就看看边上元件有没有错了。有显存的查查显存,前天做了一个机子忘记型号了,重值显卡还是不行,仔细看了原来显存有一边稍微低点,拆了重值OKKK

网友:
查查三大供电GPU供电 显存供电  还有一个REF有没正常。

网友:
我记的好想那款是独显吧,

军兵 -4 无价值内容

网友:
是独立显卡板

网友:
这机子是否是南北桥集成的...?MCP67...?还是MCP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