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换板求助

楼主(2010-08-08):
被雷打坏了个电源板,现在我想找个电源板来换,不太一样,谁能告诉我电源板跟驱动板之间要接几跟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编辑一下标题。
这种没有内容和数据的求助,一般视同垃圾帖。

网友:
需要接的线有,输出的电压,一般板子是12 V  ,5V  也有的板子,14V,也有20V 的,还有,地线, 开关,亮度调节。

网友:
接线只要电源地线接对了,就不会出大问题,不 知道你问的是撒撒撒

网友:
不用换的
电源板大部分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
上面都有标号你照着对接就行了也就两组电压 这个不用问吧。

网友:
这个还不好改?  外接个12V电源..驱动板看供电需要,12V/5V/3.3V  建议5V/3.3V的建议接个DC-DC模块降压吧.因为78系列好像都不太好使..高压就直接12V  高压板,驱动板ON/OFF对着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