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 43

楼主(2010-08-08):
IBM T43 跑48  请问是那里的毛病啊 是显卡吗  急   谢谢   大家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只是说没有过显卡,查下显卡的供电,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但要先确定显卡供电好

网友:
先供电后显卡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         有时跑  08  0C   和48     显卡换过   北桥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