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源电压

楼主(2010-08-08):
手头有个19V   3.4A的电源 想通过mos管 三极管 电阻 电容 把电压拉低成12V 的  不知道用什么元器件    请带上型号 谢谢!~

网友:
如果是开关电源,那是很简单的事情,不必搞那么复杂的电路,更改基准电阻就可以,如果是变压器的,就改匝数

网友:
取样电阻和输入端的大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