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

楼主(2010-08-08):
今天拆开一电源适配器里面只有1个变压器   初级高压输入 次级低压直流输出  请问它是怎么转变的  想知道工作原理

网友:
这种只有1个变压器的电源适配器,次级低压输出的是交流电。直流是靠路由器、猫等等内部整流来解决的。

网友:
上个图来看一下!其实也很简单只要一项供电就够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