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0-08-08):
今天接了台HP NC6000 问题是不触发啊,拆开机器,发现开关(sw4003) 无电压。查看了下图纸,不明白它的开关电压是哪来的,就知道这个开关是直接连个SMSC芯片,发出跳变信号的。是不是这个SMSC芯片直接提供开关(sw4003)3V左右的高电平的吗。

有哪个师傅修过这个型号机器啊 ,指点下呀,小弟新人 万分感谢

网友:
那是EC吧,EC没有发出信号

网友:
那个开关上的电压是MAX1999提供的上拉电压,开关信号除了连EC还连着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