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X533-A主板触发跑02

楼主(2010-08-08):
P4X533-A板子,刚开始是跑C3,不过内存,但供电正常,刷BIOS,而后跑02,CPU供电正常,请指点

网友:
刷BIOS后跑02!是直接跑02还是经过其他代码跑的02
如果是直接跑的02,重新刷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刷的不对。重刷BIOS了。

网友:
是直接跑02

网友:
本来不过内存,现在CPU不工作了,重新找个BIOS刷一下吧.

网友:
先查供电,然后查CPU的复位和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