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N440G ,不插CPU自动出核心电压1.5V,求助!

楼主(2010-08-08):
LENOVO 965集成显卡的,待机正常,开机,CPU核心电压,0.9V,不插CPU也自动出电压,1.5V,怪,不正常,北桥,供电有,1.2 1.8  VCCP电压1.05也有,南北桥都发热了,己经工作,觉得好像是CPU供电心片坏了,还有就是WPC8763,时序出错,乱发信号,,还有就是开机到0.5,电流跳一下就不动了,然后自动断电,又开机!觉得EC最有可能有问题!求高人指点!

网友:
最新情况,网卡坏了,3。3VLAN对地短,网线变压器这边对地都短了!等下下掉网卡,和供电管,收500块怎么样,人家都不大想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