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MT-1000足够详细的故障描述,有老师知道哪里故障吗

楼主(2010-08-08):
论坛上山特MT-1000的电路图在: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49759

1、带电池组开机长鸣报警,关掉电池开机四次连续三声报警后15秒一短声音报警,再打开电池后继电器响一下还是15秒一短鸣,这时有输出。打开后发现损坏的是电路图左下方的U11(UC3843BN)、Q02(2SK2850)、R01(1.5欧/3W)、R64(4K7)、C33(104)。UC3842BN、2SK2850都是原型号更换,R01只有1欧/5W的换上了,C33从主板上取了一个体积颜色相近的换上了(不知道怎么确定值,只好近似了)。换后故障现象照旧——带电池开机报警,不带电池开机四次三声连续报警后15秒一短声音报警后部有输出。

2、用其它好UPS的两个12V/7AH电池串联后试机也如此。使用电池组开机长鸣报警,面板上的电池组指示绿灯会闪一下,然后下边的红灯在报警同时长亮无输出。

3、用电池开机在报警的同时,逆变有瞬间输出。继电器响了后就无输出了。

  这种故障情况有高手或朋友能知道是哪个地方的故障吗?等待中……

网友:
在电路图中C33标注是104,原来元件是贴片的,我在电源上找了个104圆片状的电容换上了。故障情况还是存在。

网友:
怎么没有人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