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M SLP S3 和ICH SLP S3 PWRSW H8这三个与触发有关的信号哪个先发出

楼主(2010-08-08):
PM SLP S3   和ICH SLP S3       PWRSW  H8这三个信号哪个先发出,这三个信号是触发有关的信号,哪位大哥能帮小弟捋一捋

网友:
PM SLP S3 好像是这个先发出

网友:
H8是最后触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下开机键后,— PWRSW  H8首先会复位ICH,接着会拉高PM SLP S1,然后ICH拉高—ICH SLP S3 和—ICH SLP S4.再PMH4拉高—PM SLP S3   和—PM SLP S5

网友:
单看这三个信号的字面意思,SW是开关,应该是PWRSW H8先有跳变,然后再有持续高的SLP S3#,至于这个PM SLP S3#是同一个图纸里的吗?这是什么主板的图纸,图纸里没有时序说明吗?

网友:
相同的信号名称在不同主板设计上,时序也会不同,只能看情况而定,除非LZ说出具体是什么类型的主板

网友:
很感激大家的人心回贴,不好意思,我开始没讲清楚,这是IBM    T系列的信号,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用到什么机器了  图纸不一样  信号的定义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