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温度是怎么修

楼主(2010-08-08):
   我是个新手 , 对于CUP没温度我不知道怎么修

      主板上好像也没温度,
    请大家指教

网友:
CUP核心供电问题。你查一下供电 ~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cpu供电?  有的话就是cpu坏了呗

网友:
你查一下内存和北桥的供电。如有变是CUP核心供电问题。

网友:
先查各项供电

网友:
好了,修好了,全板有的芯片很烫。换了个好了

网友:
只靠摸温度去修板,修复率能达到什么程度?
供电,时钟,复位看上去很简单的三个步骤,实际检修时,还是很有难度的.
加强基础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达到高修复率.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  核心供电 场效应管

网友:
cpu没温度肯定是cpu没电啊,检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条件不满足肯定是不工作的。。供电 时钟复位

网友:
好多人修板好像都是一靠眼二靠摸不行了就挨个换着搞实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没有温度一般是没有供电,先测一下电压

网友:
呵呵11楼的说的很对。现在很多修主板的都是这样的。现在修主板的费用不高加上二手主板也便宜所以修主板就不想花太多精力在上面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cpu供电?有没有复位

网友:
CPU供电或没时钟

网友:
没温度说明CPU没工作   先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