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p4m800p7ma 内存1.8V变成2.5V

楼主(2010-08-08):
主板 跑码 C1 ,  此主板有 DDR 和 DDR2 组合槽,  芯片组为 VIA  , 查内存供电 异常, DDR 核心供电2.5V 变为了3.3V . DDR2核心供电1.8V 变成了 2.55V  ,  这板有个专有芯片 W83303AG    VRGOOD 输出也有5V  不知道怎么查了, 要怎么修?

网友:
貌似正常的,,,别管这个再找找别的地方,,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VTT电压,正常为1.2V左右,可以打内存的AD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对了,是正常的,在没有上负载的时候就会是这个现象,就连内存时钟都没有, 上了内存后,电压全部正常了 ddr2 1.8V ddr 2.5  ,时钟, 总线 , 都出来了,   打了内存地址阻值 CPU 阻值, 都正常的, 还是跑C1  不亮 ,其他电压基本都正常

网友:
刷BIOS,做北桥,不成丢掉节省时间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上一根条子试试,像这种板子,不上真条子它的电压是不会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REF 0.93V 正常 , 主供1.8V  两个总线3.3V  SPD 3.3V    六组时钟0.7-0.9 , 假负载打值每根地址线阻值140  每根数据线130  都正常的, 加焊过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时钟有点低
忽略内存时钟不说 先清空CMOS  刷BIOS 试试
还有就是VIA芯片南桥有问题也会跑C1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今天借来编程器, 从官方下的bios  刷进去, 还是跑C1 ...  郁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有一块跟你一样的主板,开机就C1,只能上二代内存,一代的
没有一插槽,内存以前是1.8V,现在2。63V。一些时间没用就这样了,你可以分享一下电路图嘛?

网友:
这种板子你看内存槽旁边有2个8脚芯片都换掉试下~ 我以前碰过这样的板子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理论不能和现实同步,楼主 查下CPU座或者换块CPU试下吧~

网友:
好像是吧 我也不怎么记得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图纸是基地上下的, 基地上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