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6 图纸有个电路不理解

楼主(2010-08-08):
求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二极管起钳位作用。

网友:
具体讲就是当IDE5_IRQ为高时,D513截止,CHP3_IDEIRQ就输出高;当IDE5_IRQ为低时,D513就导通,CHP3_IDEIRQ就输出低

网友:
好像分析不对吧,为什么高那边就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没看清把,这边高那边就高,这边低那边也低

网友:
D513起隔离5V的作用,顺便起电压转换的作用。右边的电平高低跟随左边变化

网友:
在这里起一个电平转换作用,相当于一个三极管射极跟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