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R1这个问题怎么修

楼主(2010-08-08):
ACER ZR1做显卡BGA,由于疏忽没撕锡箔纸,一插电源没开机,电流打到底,糟了,短路了,马上拔电源,撕掉锡箔纸,再插电源电流打到底(3A左右),但马上恢复正常的待机电压,拔掉电源又插,依旧打到底又恢复正常,试了N次都是这样,不管了,开机了,电流又打到底不动,拔了再插电源开机又正常能显了,开了好几次,有时后正常能显,有时候开机电流打到底不动,但有一点电压始终没拉低,不象常规的短路,电压拉低,量又量不出哪里短路,希同行给点思路,从哪儿下手

网友:
让他打到底,摸摸那里发热

网友:
软击穿吧  只有烧出来

网友:
看来你只能用烧来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
  高手 明显有短路还通电   高手那 明显的供电点短路啊  把电流调小点 电击吧 大哥

网友:
我也发现宏基ZR1的板插电的时候会有大电流,但时间很短,但都能够正常开机,可能是这个板的设计上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