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铭瑄激光7600GT 256 128b 问题。

楼主(2010-08-08):
鼓掌: 客户拿来说花屏,但我没点亮
维修过程: 拿到收 仔细看了下 没有掉件。接着测量供电。正常。
然后打PCI总线那十六队耦合电容 朝GPU那方向的对地值。 发现有10来条对地值都是无穷大。 以为是空焊了。  弄到BGA上面一整猛靠。  接着 测量 还是无穷大。  没办法了。 我又在GPU上面放了一个硬币还是一整猛靠。。  这下好点了。 开始无穷大的  其中两根有两百多的对地值了。 。  不知道是不是没加焊好。  不敢上BGA了。 怕GPU经不起这番折腾了。各位大侠们 指点小弟一下。 是不是需要重置啊?  但我怕GPU经不起再一番的加热.....

上图是其中一个对地值无穷大的

网友:
又学到东西咯,原来那电容式耦合的呀,其实再次上BGA也没事呀。下加热高一点,上面低点,不会有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就是没明白 到底是GPU坏了  还是我没焊好。。。  我还加了一块硬币上去 都没成

网友:
总线信号测量如果无穷大GPU坏掉了,空焊的很少

网友:
如果时间多的话可以把GPU拿下测PCB有无开路,无开路GPU挂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GPU坏掉了。。  没搞了。  给客户说GPU坏了。  我说的换GPU的话要150。。他不修  呵呵

网友:
维修价格是可以的,属正常收费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