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3842A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08):
    请教大家一下,KA3842A的7脚的启动电阻阻值是多少?我的这个电阻已经看不出来了。。。

网友:
问题模糊。
要看是个什么电源?
这个要看电源电压,和用在什么电源。
7脚还有关断和开启的保护功能。
这个问题可以这么回答:
7脚:V-on>16V,V-off<10.
启动电阻:1K-----200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自己的知识太少了,问题没问好,谢谢了。

网友:
启动电阻会不会大于200K呢,感觉我这个好像是330K的。

网友:
这个电阻好象没那么大,一般100多K吧。

网友:
看你的供电电压是多高的,300V的肯定100K左右;48V的在10K左右!总之7脚电压不能低于12V,要么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这个就要看电路了。
电路单纯靠电阻供电工作,这个3842工作电流》16mA.
如果只需要靠启动电阻启动,然后由变压器辅助电源供电,那么启动电阻只要1mA启动电流.
这样,所需电阻值就可以自行计算出来。

网友:
如果只是启动电阻  300v的一般都大于20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