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不跑码

楼主(2010-08-08):
接手华硕P5PL2-E主板不开机,插诊断卡复位正常,不跑码。量CPU无主电压。再量RT8803VID上面均无电压,此处应该经电阻接到VTT,查无VTT,但是VTT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维修陷入困境,本人不才,到现在连基本的思路都没打开,望见到此帖的兄弟们指点一二!在此表示感谢谢!

网友:
有没有内存供电,

网友:
没有这行板子的图纸
从常规上来讲
先查板子上的其他供电输出是否正常
另外:一般VTT_FSB供电MOS管在CPU座附近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北桥旁边只有两个很上的管子,应该不产生VTT的管子吧?

网友:
VTT的MOS管的D极是从内存的1.8V输入的.

网友:
VTT的MOS管我一直也没有找到,长短路电源开关排针也不能关机!

网友:
VTT-FSB就是前端总线上拉电压,就是VTT-1.2,在北桥的右上边.通过MOS管转换得来.

网友:
把9214换了

网友:
好像没有9214,北桥旁边也没有见到一个大点儿的MOS管!不过那个板子已经给别人拿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VTT_FSB电压在北桥与CPU座之间的场管上面测

网友:
先把内存和VTT_FSB修出来,网卡接口后面的就有一个MOS是它的供电

网友:
V TT一般是接的北桥供电,有些不解的是没有CPU主供电竟也能 正常复位真怪哉

网友:
短接开关排针也关不了机,为什么不换个IO试试呢

网友:
不能关机也是个问题先把关机修好 再按楼上修VID吧 现在可好板子也被拿走了 没的玩了 早知道焊焊桥 不成功便成仁

网友:
呵呵,就算是板子被拿走了,但是看了此贴还是得到不少的体会哦

网友:
這板子的VTT CPU連橋的

网友:
奇怪的问题是长短开关排针不能关机,应该是开机电路的逆程有问题。然而VTT供电竞然是一个比芝麻管大点儿的小管子,那么为什么CPU和北桥都没有供电,诊断卡也可以正常显示复位,短接复位开关,也可以看到复位灯正常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诊断卡也可以正常显示复位,短接复位开关,也可以看到复位灯正常闪
这个不能说明什么 只能说明南桥工作条件正常了  发出了复位  并不能代表别的
还有ASUS的很多板无CPU供电关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