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754主板诊断卡显NO

楼主(2010-08-08):
一块754主板诊断卡显NO,用CPU假复载测各电压基本正常,复位电压偏高2.5V,内存电压正常,南北桥供电电压正常,无思路了,各位高人多多指点,谢了

网友:
有没掉件断线的刷BIOS  换IO   打总线的值有空焊的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