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2待机问题

楼主(2010-08-08):
今天接一台x32笔记本 ,无待机电流  测主板无3V 。5V 1631的22脚有16V的电压 但是无控制电压 控制电压是由pmh—4 控制的
请问论坛里的高手 pmh4 要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出3v和5v的控制信号

这台机器修复了 是pmh4的问题 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PMH4复位正常后,南桥也复位完成后,南桥发给PMH4一个信号,PMH4才会打开3M,5M,

网友:
再查TB的工作条件看正常不?

网友:
看PMH4有主供电吗

网友:
PMH4主工作条件呀(比如供电,自身的RC振荡,和SHD的信号),也要看看开机键上的电压能判断PMH4有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