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白屏

楼主(2010-08-08):
机器开机就白屏,屏是好的.也可以听到开机的声音,屏上面的3.3V有的,大虾们指点一下,会是显卡问题吗?稳压电源电流是对的.

网友:
是显卡了。。

网友:
外接怎么样,试了吗?

网友:
先排除屏线 再干显卡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先排除屏线 在干显卡

网友:
楼主什么问题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用外接是什么情况呢  还是白的话 就显卡了   外接好的话  屏的供电 色差信号 时钟呢   屏线   屏本身  呵呵 一个一个检修吧

网友:
呵呵,我同事测的屏,他说屏肯定是好的。我换了屏后开机正常,也显了。所以屏是坏的,我也郁闷呀!

网友:
屏线换了试了吗?

网友:
你不该这样,

网友:
先外接,还是白屏就重做显卡,不行就换

网友:
屏线的时钟和数据线断也会白屏的。

网友:
先热下显卡,不行的话就重做一个吧

网友:
换个屏看看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