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08-08):
今天接了块主板,NFORCE4M-A,不触发,1117电压过低,显卡14脚没电压。

网友:
会不会是1117的电阻阻值增大而已变低呢

网友:
看一下1117转换的3.3VSB是否正常,然后再看一下南桥的32.768KHZ 晶振是否起振.最后再查看一下触发排针上的电压是否正常,(5V或3.3V)

网友:
是不是南桥坏了哟

网友:
电源是好的不?换个好的1117,电压还是没出来,在把网卡拆了,.还不行就是南桥挂了,也可适当的用力压下南桥测电压有没出来/

网友:
你可以打一下PCI A14的对地阻值,你量到的3VSB是多少?

网友:
测量一下3.3V对地有没有短路,可以考虑换个1117试一下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个,1117发烫。。换了依旧,南桥也特别烫,南桥旁电容对地短路啦,直接跟客户说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17电压过低  低是多少? 有没有发烫  如果烫 先把板上所有USB数据线的值  有短路桥挂 无短路拆网卡 拆掉网卡后还一样  那么桥挂

网友:
如果3VSB不短路并且1117没有电压就换1117,短路桥坏

网友:
先别急着换1117 看看1117的输出端和输入端之间的 电容或者是电阻是否短路,然后在检查32.768是否起振,随便也看看谐振电容,在查开机阵脚是否有电,最后看南桥!思路就是这么个思路 就看你怎么查了!

网友:
不触发 先测试开机电压    再测试南桥旁边的晶振很电容是不是正常   或是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先拆下网卡,如果还一样。换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1117只有1.6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确认此1117是不是连A14的那个  NF芯片组需要几组电压1.5SB  2.5VSB  3.3VSB
  其中一组就是1.5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