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杀各种液晶显示器及液晶电视变压器开关电路<华硕VH242显示器为例>(通过)

楼主(2010-08-08):
华硕VH242显示器  故障不通电.
拆开.检查电源板.变压器初级的电源管理芯片烧了一大洞.看不到型号了.开关管烧裂了条缝.两个都拆掉.
测量桥堆.大电容.变压器有310V电压.变压器没电压输出.为0V.那就是变压器没振荡.先修电源开关电路.
找了好些料板.没找到可代替的芯片换.
就拿    万能电源开关模块      把整段电路代换掉.<15元RMB>
上图:
接桥堆后面的大电容.
万能开关电源模块接线关键点
万能电源开关接大电容正负极.给电源开关模块电路供电.
万能电源开关模块全景图
万能电源开关模块电源管理部分
万能电源开关模块开关管部分
接好后通电.各接口电压都出来了.说明变压器后面都没问题.接上屏.成功点亮.
此电源开关模块适用于各种机型.所以为通用.适合找不到代换芯片或电源开关模块电路严重烧毁的维修人员.

网友:
在液晶显示器上用没问题,在液晶彩电上就用不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吹牛.我试过了.能用的.改一下就行

网友(2016-04-29):
我用了 为什么后极5V会跳变 开关灯一闪一闪的  你后面有没有用电阻改电压过    你是如何改的  可不可以说下  急等

网友(2016-10-27):
这个好高级 还带电源管理芯片额

网友(2018-09-07):
我改了一次没能成功   老是烧掉5V供电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