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K8M890M2MA不跑码.

楼主(2010-08-08):
K8M890M2MA不跑码:复位正常、上下管供电正常、用手摸北桥旁一个MOS发烫、测其电压G:4V  、D:3。3V、S :1。48V更换此MOS仍如此

网友:
更换滤波电容,

网友:
为什么换电容?

网友:
我觉得G极电压低

网友:
这管正常的呀。

网友:
此管工作正常,鉴定完毕

网友:
你要先看一下这个管子的电压是送到哪里去的,.再看看是不是正常的啦,不要一下子就说这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但此管发烫、是给北桥供电的、此管的G是W83304G供电的、但我也换过不行啊

网友:
就是北桥旁最下的MOS发烫

网友:
那个管工作时热是正常的,你现在开机不跑码,内存供电,CPU供电都是多少,时钟复位都有了吗?如果全都正常,你只能打AD线来判断是否为桥问题了.
AMD的CPU,一定先换下试试,CPU坏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