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内存引起主板不跑码和跑D4 46

楼主(2010-08-08):
事先申明一下,走好多弯路,其实也就是CPU引起的,但是这个问题很悬疑,请看完全文后,给予解释.谢谢!
昨天从客户那带回来一台主机,具客户说为开机没反应.
回来接上显示器,通电,果然如客户所说,没显示.诊断卡不跑码,显示FF.
客户的机器配置为:华硕P5PL2主板,P4 3.06CPU,两根512/533内存.
插上一个小喇叭,拿掉内存开机,无反应,无报警.动手拆下主板.
上假负载,测量CPU主供电0.7V,时钟0.3V,复位1.2V,CPU PG1.2V,基本正常.测量内存供电1.8V(PWM电路),负载电压0.9V,内存时钟,系统总线我都没测,没那习惯.测量总线电压1.2V(场管降压得来,并且是由一个小的场管得来,比正常管要小一点,比芝麻管要大一点,请注意),桥供电1.5V(PWM电路).测量IDE1脚5V,BIOS芯片1脚3.3V,2脚复位3.3V,时钟1.6V基本正常.

再次插上CPU,测量CPU供电还是0.7V,不正常.应该偏低了.难道CPU供电这里有问题?先不忙测,正好手上有一块赛扬3.06的CPU,换上测试,跑码了,跑到E0报警,这时测量CPU供电为1.3V,基本正常.插上一根内存,开机跑到D4 46停住了,脑子一头雾,再次将所有数据再测量一遍.打打值,没有发现问题.没有思路,下载了一个最新BIOS,刷写进去,还是跑D4 46,参考了一下跑46的故障解释(测试存储器已返回;存储器大小计算完毕,即将写入页面来测试存储器。 检查只读存储器ROM版本),难道内存有问题?将此内存拿掉,上第二根内存,正常跑码开机了.我狂晕,原来板子没问题,问题在CPU和内存上.走好多弯路啊,浪费好多时间.但是大家请继续往下看.

现在此主机的故障已确定,CPU有问题,更换CPU解决不跑码故障,另外就是两根内存其中一根损坏.

不死心,将客户的主板安装回去.单单将他原来的CPU和内存拿过来,自己又拿了一块京杰945GC主板测试,插上客户的CPU和那根故障内存,开机跑D4 45,这里有点奇怪了,客户CPU是好的啊,可以跑码,但是那根内存条确实是有问题,换了另外一根,正常跑码开机了.

难道CPU没有问题?是*脏话*作出现失误?我又将此CPU和内存,插回客户主板上,开机,还原了故障,确实不跑码.我再将我的CPU插上去,开机,顺利开机.

现在请大家给指点一下,为什么这块CPU在客户的机器上就不跑码,而在我机器上就可以呢?我也考虑过是不是此板不支持这块CPU,但是想想也不对,第一这块板是可以支持此CPU的,第二我打电话过去问过客户,这台机器有没有换过CPU,客户说没有,一直用的是这块CPU,那么可说明不存在有兼容性的问题,因为客户以前用的好好的.

网友:
或许时钟有问题,仅是个人猜测

网友: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要解释原理的话就头大了

网友:
不觉得cpu的供电偏低吗??
主ic获取的 vid组合信号不正常

网友:
这两天刚修了一块板,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此板原来是掉电保护,换了上管及电源芯片后开机以为修复,手头刚好有一颗CPU比原CPU高的,想试试,结果不跑码了,想想不对,不可能不支持,重新加焊芯片,问题搞定,楼主可以参考看看,有效回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