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伤心的优派VA703B

楼主(2010-08-08):
右半边三分一没图像,左边有图像但是像水墨画,还有水波纹,点屏确定屏没问题,换乐华2025通用板后,灯管一闪就灭,驱动板接了5V  ON/OFF    GND  亮度,指示灯可以控制。原驱动板也只有,5V  on/off   亮度   GND。外接高压板也不行。吐血中。打算驱动,高压一起换了,成本太高。。。。。。。。。。。。。。

网友:
把高压调光接个3.3V就可以点亮了,就不会保护

网友:
把高压调光接个3.3V就可以点亮了,就不会保护
引用 网友A:
[/quo

你说的是高压板上的亮度调节接个3。3V吗?我外接高压板时,把原高压板上的12V供电断开后电压一下就上升到了22V,灯管闪都不闪一下。在原高压板上我把5V真接接ON/OFF,灯管也是闪一下就灭。现在只有把内脏全换了,

网友:
通用的高压22V一样工作。
不用全换吧。

网友:
你原来高压板是多少V供电 ,如果 高于12V就不能用12V的通用板代,还有以前高压板也是高电平开启吗?

网友:
楼主发个原厂板子对着修吧,我们现在就是不然技术总会是在换板的水平,如果没有通用板你还会改么

网友:
令人伤心的维修过程

网友:
高压板和你换驱动板没关系吧?

网友:
买原板,时间太长,这优派的板就是很变态,改过几个型号的都要出点小问题,一种是外接高压板可以亮,但是开机时会白屏一下。一种是外接高压板根本就不亮,闪都不闪一下。还有一种就是这台,换了还是闪一下就灭。
原高压板是14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