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板后异响

楼主(2010-08-08):
经常有一些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坏了无法修复时只能换通用高压板,换了之后一直有吱吱的响声哪位能帮忙解决一下?(高压板是中正友的通用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变压器不良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看,

网友:
高压板功率不够  要不就是灯管老化电流增大。

网友:
在换个别的高压板试试,以前我也遇到

网友:
大多都 是灯管问题引起高压板坏的比如老化打火电流 过大损坏高压包,拆灯管下来看一下。

网友:
灯管反了。

网友:
高压板输出的是PWM高频电流,同时这个电流是变化的,如果灯管的共振频率与该电流频率同步,这时就会出现共振现象,我们就听到灯管振动的声音。

对于这个问题,要首先确定发声的位置是灯管还是高压包。如果是高压包,查+12V供电,供电肯定有问题。如果是灯管,更换高压板。

网友:
先代换个升压板,如果还响换灯管吧!有可能是灯管虚焊漏电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