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4870有修过的朋友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0-08-08):
此卡掉在地上摔了一下把金手指摔掉了,但是补上金手指能用,现在主板检不到显卡,这样的卡修的比较少,不干再搞了,怕把故障弄大,所以想请教高手和修过4870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换晶振试试,晶振怕摔!

网友:
发这么多图片干什么?
218-0712015
这卡估计你没有件来修。修好了故障也会重生

网友:
现在什么情况?检不到GPU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不到gpu,是双核心不敢胡来加焊主芯片,怕搞坏了。这种卡的主芯片容易坏吗?

网友:
首先补的脚位能正常接触好吗?这卡加焊容易坏还是仔细查外观有没掉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显卡我以前接修过一片,结果接连返修,最后放弃了。。像楼主这块显卡现在已经这样了,i如果可以还是放弃吧,或者你可以用示波器查一下晶振的波型,或者直接换个晶振,如果不好就不要再修了

网友:
都这样了估计修好也不能稳定的,你家老板这钱也要赚?
4870有通病的,返修率太高
如果楼主确实是想学习并且想知道原因如果查,我可以告诉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劳版主指教,我就是想把它修好。

网友:
掉得重的话可能GPU有掉点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GPU坏了

网友:
桥堆芯片如果有供电,靠近接口输出的X8部分应该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