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4怎么改RT9202 ?

楼主(2010-08-08):
RT9214怎么改RT9202 ?

网友:
回复 网友A:

ISL6520与RT9202可互换
RT9214- FP6321-ISL6545-APW7120他们是一样的 也可互换那么多可以代的为要改?两个芯片外围电路相差很多

网友:
论坛有人改过电路,不过很麻烦
用楼上说的去代换就可以的,因为RT9214和RT9202的工作电压不同所以不能代换

网友:
如果手里只有这两种IC
如果是5V 的VCC
可以一试
虽然第七脚的定义还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OPS   和 OCSET   这2个不一样 其他一样的  起到保护作用的吧 一个是能拉低核心电压  一个是能拉低VCC供电的电压  说的对吗

网友:
这个芯片也算常见了吧。就不要麻烦去改电路了,当然从学习的角度 来讲还是可以一起研究下怎么改电路。从维修的角度来讲就不要改,找个原来的换上去。

网友:
改电路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