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驱动板芯片发热

楼主(2010-08-08):
三星驱动板有个SE59AWJ-LF通电不一会就发烫,现在故障是插上电源绿色指示灯亮(没有按任何键就亮);屏幕没反应黑屏,按键没有反应,无论这么按指示灯都是绿色,关不掉;请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是不是MCU那边的问题啊.

网友:
我把电源高压一体板与驱动板分开,然后用10K电阻把电源高压板上ON/SW跟5V焊上灯管可以正常点亮,但这时我把电源板跟驱动板连接起来时灯管就自动熄灭了

网友:
你正常点亮 有图像吗??  按键不起作用  差有3.3V电压吗?? 换按键看看

网友:
重刷个程序看看,这样的一般不是MCU坏就是程序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