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主板 关机后 没有待机电流

楼主(2010-08-08):
有一台T61机器,第一次开机触发,都没有问题,进系统一切正常,但关机后,在没有拔掉电源电池的情况下,没有了待机电流,按键盘没反应,不触发,不通电。重新拔掉电池,重插上电源,待机电流又出现了,这时候按键盘开机正常了,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池或者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呀

网友:
电池没有问题,我试过单用电池,或者单用电源,都是这种现象,可以排除配件,是主板问题,具体不知道哪里问题,有哪位高人遇到过。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和系统供电管理IC。

网友:
估计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2010-10-17):
F9  还有F10  这两个保险 是不是熔断了  我遇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