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芯片替换问题?

楼主(2010-08-08):
一清华同方的主板,671T-M主板其他全部正常,只是没专音,驱动也是对的,通电后ALC883专卡芯片发烫,估计应该是那块芯片坏了,大家看看这一芯片可以用ALC880的替换吗?

网友:
883=662=660别的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880可以代换不k哟?

网友:
声卡一般不能代换,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
原值最好,代换还得改外围电容电阻

网友:
哪里啊
好多型号都可以,比如说:ALC101A就和ALC201A供换,我试过。
别的就不多说了,自己去找点资料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可不一定咯。。。我上次883换成888都可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可以代

网友:
能代换的话,还要分这么型号做什么
代换的朋友不如查一下BIT_CLK及VDD和VREF是否与原值代换的信号相同

网友:
ALC 6开头的可以互换,8开头的可没试过

网友:
换什么都要找一样的最稳胆    除非找不到一样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