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掉电就这么难搞吗?

楼主(2010-08-08):
手上一台HP DV9000的板子 。北桥 965 。独显 。
故障:上CPU的状态下,待机0.02 ,开机电流跑到 0.53 然后掉回待机状态 . 不上CPU 跑0.37 。
请各位发表一下思路 。共同讨论下 。
cpu
掉电

网友:
掉电前各电压是否都正常发出
如果都发出了
查PG

网友:
关键没图纸... 哎。想查都查不到 。

网友:
逸风
的帖子
请问有图纸吗?

网友:
加焊显卡就会好,我碰到过几台都是开机掉电,加焊显卡OK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66899
这是你想要的图纸吗?

网友:
CPU都没跑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北桥有问题,还是确定一下吧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CPU部分不正常对着图查一下 是供电不正常还是PG没发出来。

网友:
掉电多半是哪路供电没输出,一个个电感测开机瞬间电压,找出故障点,这种故障应该不难修的。

网友:
遇到过 开机电流低的 记得做显卡 好了 应该是显卡或北桥

网友:
各组电感的供电 瞬间开机都正常。 还有个奇怪的事 。它竟然自动好了。 我很郁闷啊。电流跳两下跳到1.0几的时候就好了。就不会掉电了。 (现在查都不好查了)

网友:
以前修过这种故障,记得是加焊了CPU座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