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5 灵异事件

楼主(2010-08-08):
拿到扳子待机0。01,无3/5V,刷完BIOS(没装反),诡异事件出现了,机器电压全出来了,连CPU复位都出了,但是就是没跑码,当时想看下BIOS波形的——没波,在打I/O波形时——也没,傻眼了怎么会什么都没呢,连忙打3/5V电感——正常,在打3/5V芯片ON3/ON5时——也没有电压- -~!....取下BIOS 上电,一如既往的电压全出,在取下I/O,上电........一样

网友:
手头上没8744换- -....今天定料明天看。。

网友:
什么地方有短路!

网友:
讲鬼故事啊

网友:
换了8744,以及G792SFUF都没有用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是集成显卡的。原来是开机电流上到1。多,就掉下来紧接着就又上上到1。多,又掉下来。换了南桥。BIOS EC,在换BIOS后突然好了。但是今天又给我送回来了。情况还是一样的。我都郁闷了。无语了。看看你修的怎么样。给个消息

网友:
感觉空调好冷!

网友:
等明天结果吧 静候佳音

网友:
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别人要换板不修,我也想研究- -~!。。。。我 拆掉EC BIOS  还会自动触发,但是拆掉这个 就不触发了,换了二极管也不行, 然后换了PURE_HW_SHUTDOWN#  发出信号也就是G792SFUF  也不行,哈哈,抑郁了- -~!。。。另外Q11是没有的

网友:
触发时会有个瞬间的1.02V然后就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