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声卡坏了,能否拆下

楼主(2010-08-08):
本人新手,一块华硕P5VD2-MX主板,板载AD1986A声卡芯片坏,通电后烫手。请问高手,能否拆不用?
华硕

网友:
可以不用 可以加独立的声卡

网友:
能正常工作不?能的话拆了.找个相同的型号换了,.没有就直接加个独立的去

网友:
烫手不一定是IC坏,查5V输出是否正常,及12V电路中的C和D

网友:
当然可以拆了

网友:
拆下换个独立的或者换个集成的都可以。

网友:
短路了才会很快速烫手!换个新的就可以了!坏的那个丢了吧!至于拆下不用是可以的!建议用个PCI声卡吧!

网友:
可以的,不影响主板的应用!

网友:
拆了加独立的,方便又快捷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坏的了东西不拆下来,难道在上面还能工作吗???

网友:
呵呵LS说得对 不拆主板怎么会正常工作~

网友:
拆掉如果怕出问题,就加个独立的就行了

网友:
找不到相同型号就拆下加独立的吧...我经常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