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A加焊了集成内存,再开机就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0-08-08):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天逸100A机器,刚来的时候,故障是进系统蓝屏,网卡口不能正常使用,无线网卡也不能用,刚开始怀疑南桥的问题,建议客户重新做下南桥,客户不同意,说只要能进系统能用就行,于是经过反复测试,系统进安全模式没问题,一装驱动就蓝屏,后来发现报PCI错误,拔掉MINI PCI的无线网卡后就可以正常进系统,插上就不行,一到滚动条就蓝屏,反复测试,偶尔还有蓝屏现象,因为此板上集成内存,想到会不会是集成内存虚焊了,于是加焊了集成内存,再开机就开不了机了,但是确定显卡是没问题的,我这有同一款机器,在上面试过显卡,电流在0.8-1.0之间跳变,跑码跑04,是我没焊好集成内存?还是依然是南桥的问题?请高手指教,在线等解答

网友:
拔掉无线网卡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你加焊内存是出于什么的考虑?

网友:
不光是无线网卡不能使用  1394接口、PC卡接口也不能用  刚开始怀疑是不是内存虚焊  读取数据错误所致

网友:
但是无线网卡是没问题的 在别的机器上试过

网友(2013-08-09):
我现在正在弄天逸100装不起网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