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8-08):
inter915主板进BIOS要PASSWORD,清了没反应还是要,也不知道PWD是多少

网友:
放电试下.

网友:
跳线。跳下看看可以清不。再不行。刷下BIOS

网友:
放电没放完吧,最直接的是重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板上有没有PASSWORD跳线,如果没有拔掉电源 扣掉电池放一边放几分钟一般都可以去掉的

网友:
比较顽固的话直接重刷BIOS

网友:
有跳线的,不跳线,电池扣了也没用。

网友:
如果电池扣了放电能行的话,那INTEL和DELL设计这种单独PASSWORD跳线干吗?不是多此一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