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9J笔记本 掉电

楼主(2010-08-08):
今天早上一客户那来一台笔记本  是华硕A9J的 此机器是掉电故障   开始试一下电流跑到0.43 掉电  先把硬盘光驱拆了  在试看到华硕的LOGO不到一秒又掉电,就先让客户走了    客户走后就拆机测    把C壳拿掉后在上电没有侍机电压  就看电源那 有个0欧电阻是电源负级的地之间的   电阻坏了   主板没有地信号  也就没有压了  换上后  在试机  可以进系统了     心里好喜啊   就装机器   装了一半后  在试  又不行了  在拆掉也不行  过了一会在试又可以进系统了 ,可是进后过系统后不久又掉电  ,本人对笔记本还不是太通     没有思路   请各位帮忙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散热系统搞好没!你那 是什么CPU?

网友:
可能是北桥或者显卡虚焊了,如果不太精通就请别人帮你看看 可别自己整报废了 呵呵

网友:
谢谢了    刚才我按了北桥 可以开机了    可能就是桥虚了     我这也没有BGA   只能找别人了,